[求助] 谁用过native mos做 LDO的power device

楼主(2010-05-20):
现在LDO的pwoer device要用n管,但电源电压又不高,只能用native mos了.
谁有类似的电路?

网友:
能关得断吗?

网友:
有什麼好處呢

网友:
阈值电压低

网友(2011-03-30):
以下的内容百度到的。。。
----------------------------------------------------------------------------- -----------------------
在标准逻辑工艺中,有时候我们会见到Native MOS管,什么叫做Native MOS管呢?

正巧目前的一颗IC正好用到这个东西,于是询问,才知道Native MOS实际就是阈值电压接近为零的管子,实际上就是耗尽管。但是为什么叫做Native MOS呢?原来是最早的MOS制程中由于氧化层带有电荷,很难做很干净的氧化层,所以做出来的NMOS,氧化层本身带有正电荷,导致未加正电压就导通了。当今这种阈值电压接近0的NMOS可不是通过氧化层中带电来完成的,而是通过调整沟道参杂来完成的。但是结果一样,于是还是叫Native MOS管。

这种Native MOS管一般只会用来做电容,用它做电容的好处在于,以NMOS为例,gate电压只要大于阈值电压,那么电容都等于Gate电容。而标准NMOS,当gate电压小于阈值电压的时候,NMOS电容等于gate电容和沟道耗尽层电容的串联,是电容值变小很多。所以在130nm制程之后,我们会经常看到Native NMOS/PMOS作为电容使用。

网友:
不行哦  关不断哦
噪声巨大

网友:
不行哦  关不断哦
噪声巨大
引用 网友A:

    能说一下为什么这东西噪声巨大吗?从器件原理上。
好像model里都没有它的噪声model。

网友:
没用过,学习下~~~

这考虑corner和temp,vth变为负的怎么办啊??

网友(2011-08-31):
小弟最近正在找有关native mos管的工艺,不知道哪家工艺有提供,能否告知?不胜感激啊!

网友(2015-05-08):
normal nmos  vth=0.7v
if use native nmos vth ~0.2v

如果 使用 charge pump 产生 负压

可以关掉 native nmos ?

网友(2015-08-12):
看一看,学一学。

网友(2016-02-16):
回复 楼主:

   还有nactive MOS的LDO?电源电压小就用PMOS做,或者CP+NMOS做驱动管试试吧

网友:
Native NMOS 在某些特定应用可以做LDO,我是过.但是一般你要保证你不会漏电.

网友(2017-03-07):
完全关不断的

网友(2020-09-02):
我发现,Native NMOS的阈值电压对VDS很敏感,差分对管使用的话VDS差几个mV都会导致阈值电压不同

网友(2023-09-16):
在 nativ NMOS 的drain端串接 PMOS 就可以關得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