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US58破解

楼主(2010-05-20):
折腾了几日装了个IUS58 但破解没成功
看到坛子里有发ius58的license,我有点不明白 是不是除了把你那个license拷到安装目录下 设好LM_LICENSE_FILE之外 还得事先执行下面的两步阿
如果是的话 ,是不是还要一个ius58对应的patch.tgz阿(因为我执行patch_cadence的时候,最后结束报了一个错 估计没成功)
1、将patch.tgz复制到linux机器上,展开,复制sfk和patch_cadence到IUS安装目录下面的tools目录中;
2、执行patch_cadence
急盼高人指点阿

网友:
同求啊 IC614如何安装啊

网友:
在5141下,IUS 58不用破解,直接能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吧 不然有的功能好像限制了
我在用NC-Verilog的时候 开始的ncvlog ncelab 这两步都没问题 但是ncsim的时候就说
ncsim: *F,NOLICN: Unable to checkout license for the simulation. Use ncsim -MESSAGES for more information. (flag - 2) 'lic_error -5'.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的IUS58直接下下来就能用么

网友(2010-07-04):
try and error to succeeed

网友(2011-09-05):
回复 楼主:

我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啊

网友(2011-12-22):
能用,把环境变量设好,license 同IC5141

网友:
哪里可以下载IUS58

网友(2012-11-30):
好,也在求解只能够

网友:
IC5141 下到底需不需要licesen

网友:
我也遇见一模一样的问题了,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啊 。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2013-04-21):
我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啊

网友(2016-11-07):
你好,有IUS58的安装包吗

网友(2018-07-29):
請問有ius 58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