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各位大侠指教 一个带隙基准源的问题!!!!

楼主(2010-05-21):
如果设定mos的L为1u,那么如何确定W的值呢?

还有在带隙基准电路中放大器怎么解决阿?

仿真单管,怎么求沟道长度因子阿?

我的毕业设计碰到了麻烦,诚挚的希望大家给予指教

网友:
研究僧吗?

网友:
留下脚印

网友:
如果设定mos的L为1u,那么如何确定W的值呢?
根据电流
还有在带隙基准电路中放大器怎么解决阿?
一般 two stage op就可以,gain决定精度,GBW决定速度,
通常bandgap op 的gain大于60db,GBW几十K到几百K就行了
仿真单管,怎么求沟道长度因子阿?
用hspice的话,用.op可以看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让人基本无法回答。。。让带你毕设的老师或者研究生师兄手把手教教你吧

网友(2011-05-11):
4楼说的很好了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试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