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后出现的警告!!!

楼主(2010-05-21):
WARNING:Xst:37 - Detected unknown constraint/property "BLACK_BOX". This constraint/property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current software release and will be ignored.
WARNING:Xst:1814 - Core <sqrt.ngc> does not contain any logic.
WARNING:Xst:2036 - Inserting OBUF on port <dataout_1<7>> driven by black box <sqrt>. Possible simulation mismatch.
WARNING:Xst:2036 - Inserting OBUF on port <dataout_1<6>> driven by black box <sqrt>. Possible simulation mismatch.
WARNING:Xst:2036 - Inserting OBUF on port <dataout_1<5>> driven by black box <sqrt>. Possible simulation mismatch.
WARNING:Xst:2036 - Inserting OBUF on port <dataout_1<4>> driven by black box <sqrt>. Possible simulation mismatch.
WARNING:Xst:2036 - Inserting OBUF on port <dataout_1<3>> driven by black box <sqrt>. Possible simulation mismatch.
WARNING:Xst:2036 - Inserting OBUF on port <dataout_1<2>> driven by black box <sqrt>. Possible simulation mismatch.
WARNING:Xst:2036 - Inserting OBUF on port <dataout_1<1>> driven by black box <sqrt>. Possible simulation mismatch.
WARNING:Xst:2036 - Inserting OBUF on port <dataout_1<0>> driven by black box <sqrt>. Possible simulation mismatch.
WARNING:Xst:616 - Invalid property "BLACK_BOX 1": Did not attach to sqrt_1.
出现了这么多的警告 然后用modelsim进行前仿真的时候 输出为高阻
求救

楼主:
调用的是cordic的IP核

网友:
看说明好像是说你的软件对ngc的仿真不支持

网友:
产生sqrt.ngc时不要OBUF,综合可以设置不带OBUF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是ISE版本的问题
我换成ise11.1之后就好了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