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用modelsim生成saif文件进行功耗分析

楼主(2010-05-21):
我想用modelsim生成saif 文件在power compiler中进行功耗分析,
我用的是verilog,
在testbench中加入:$set_toggle_region(),$toggle_start()等系统函数,
但是编译之后报这些系统函数没有定义。
如: System task or function '$toggle_start' is not defined。

请问各位大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知道要链接synopsys的dpfli接口。可能用到dpfli.so文件或者libvpower.so文件,但我一直不成功,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2012-05-11):
楼主的问题如果解决了,能否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2-08-06):
可以先用modelsim生成vcd文件,再用synopsys工具下的vcd2saif命令,把vcd文件转为saif文件。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2014-08-29):
回复 5# Ames 请问在什么软件下用vcd2saif命令呀

网友(2015-08-17):
用$dumpfile() $ dumpvars()命令生成vcd文件,再用vcd2saif生成sai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