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onte Carlo分析

楼主(2010-05-21):
用Monte Carlo分析来仿mismatch,section应该选择tt呢还是mc?

我用mc仿的时候选择process&mismatch,结果还有所差别,但选择

mismatch only结果完全相同,请问大家怎么用Monte Carlo分析来仿

mismatch呢?

网友:
电路中的Model改成Mismatch了吗?
nmos_mis,pmos_mis 。。。

楼主:
这个没改,试试。也是个很大的工程啊,有没有什么可以自动修改的?

网友:
model需要修改,的确是大工程。。

网友:
严格讲是换个名字叫nmos_mis的cell,看看你的PDK里有没有。
如果没有,比较麻烦。

网友(2012-03-11):
大部分工艺只要有mc model,都是支持自动修改的,在ciw窗口中的tools菜单下

网友:
你去PDK里面看下模型文件,如果要仿Monte Carlo的话,一般都是将模型的section一栏设成mc就行了吧

网友(2018-07-08):
need fab mc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