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pll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0-05-21):
本人用的是altera cycloneIII的FPGA,在设置PLL时出现问题,
生成后的PLL模块共四个端口:areset,inclk0,c0,locked,
将晶振时钟输入引脚直接连入inclk0,并将某个PLL_CLKOUT连接到c0,
但是观察并没有任何时钟输出信号,
那么对于PLL输出引脚是必须要综合后使用的PLL配对还是可以用任意一个PLL_CLKOUT呢,因为我们是无法得知FPGA具体使用的哪一个PLL的,
另外是不是FPGA任意一个时钟输入端都可以接到所有的PLL上?

网友:
PLL_CLKOUT是在什么模块上的?你不是说生成的PLL只有那四个端口吗?

网友:
具体的pll使用要查阅你的器件detasheet。关于时钟引入和输出方式及各种限制有详细的说明,可以在altera的网站上找到。

楼主:
终于知道真相了,
原来把复位输入端areset搞错了,这个是高有效,结果连上了个低有效复位信号,
悲剧啊。。。

网友:
pll使用要查阅你的器件detasheet

网友(2010-10-09):
回复 网友A:

    htxxxxxxxxx

网友:
我之前也是沒看清楚...弄了老半天....
最後才發現我給錯了...

网友:
You can reference the fpga doc on the alter web site
That data is use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