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 LUT

楼主(2010-05-21):
请问各位,xilinx的FPGA中LUT有没有时钟输入管脚啊?

网友:
根据网表中的结构来看LUT是没有时钟输入的。

楼主:
综合后查看Technology Schematic有看到时钟啊,还是说不同型号的会不一样

网友:
LUT1,2,3,4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没有。

网友:
LUT纯组合逻辑,无时序,

楼主:
我刚开始也是认为没有,但后来看到,有的LUT可以实现移位寄存器功能,那么移位寄存器不是时序电路吗,那就需要时钟啊,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错,期待高手解惑

网友:
LUT应该是没有的,是纯组合逻辑

网友:
那么移位寄存器不是时序电路吗,那就需要时钟啊,
它是将SLICE里的寄存器于LUT组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