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9054的地址线疑问 谢谢

楼主(2010-05-21):
我用的FPGA控制9054,看不懂9054的地址线如何接?直接接到FPGA上吗?LA[0..31]都要接吗?还是什么情况  谢谢了

网友(2010-09-08):
你FPGA脚多的话完全可以将LA[31:0]都接在FPGA上,再将SRAM挂在FPGA上

网友(2010-11-23):
都接上,会有用的

网友(2011-03-31):
如果你的FPGA的IO口线够用的话,就全部接上去吧,
如果不够用的话,按8bit 16bit 32bit里定义的位去接,在寄存器配置一章中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