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针对一个电路的SSN噪声仿真时遇到问题的分析讨论!

楼主(2010-05-21):
针对一个电路的SSN噪声仿真时遇到问题的分析讨论!

目前在学习siwave与Designer Nexxim的联合仿真

针对附件疑惑如下:

选择文件siwave格式里面的"74ACT299_SOIC",展开U37,选择pin4,5,15,20创建port,参考地选择对应的gnd管脚
选择文件siwave格式里面的"PAL22V10_SMSOCKETAMD",展开U27,选择pin10,11,12,28创建port,参考地选择对应的gnd管脚
选择J3接口,(J3.1, J3.3) 创建VRM的PORT

跑Simulation \ Compute S-, Y-, Z-Parameters
选Simulation \ Compute FWS sub-circuit 导出SPICE文件

在Designer Nexxim环境下导入电路图与lib
绘制电路图

pentpro_GTL_OUT放左, pentpro_GTL_IN放右,其中的V_PULSE取1.5V,Tr=Tf=500ps、PW=20ns、PER=40ns;V_DC也是取1.5V

完成绘制后 在分析的时候报错

网友:
我没有下载附件,不知道会不会扣钱,而且我目前及其上没有安装siwave以及nexxim软件
我看了一下截图,简单说一下我的推测。
错误应该出自于导出的sub-ckt文件,因为此文件中的电路是由S曲线转换出来的电路,里面包含很多G,F单元,没有实际的物理意义。G,F等表示的意义可以查看spice语法。
现在报错就是说参考电压源找不到了,我猜想是你在施加端口激励的时候,一些端口出入对应关系搞错了,或者一些无激励的端口floating闲置。
这是个大概的方向,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