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BRAM的计量方法

楼主(2010-05-21):
请问:FPGA中BRAM如何计量,我看过某个FPGA芯片datasheet中介绍BRAM大小用的是Bit,如XC3S700AN有360Kbit, 但我在XST综合报告中看到的是数字4,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啥意思啊。没看明白啊

网友:
FPGA的BRAM是分块的,每块有固定的大小
所以他显示的是使用了多少块

楼主:
明白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报表的时候都有已经使用的占总体的百分比。

你先把总体的和器件manual上的bit做个比较,然后就可以理解报表的意思了。

网友:
xilinx为例,BRAM通常就是RAMB16,即16K bit的ram(大约可以这么认为,其实并不是刚好16K bit)。
你用它做了一个1K的ram,它也要用掉1个16K的ram,所以报告都是说你用了几个B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