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小段verilog代码可以综合吗

楼主(2010-05-21):
我综合不了,综合后netlist总是空的,劳烦大家帮忙讨论讨论,拜谢
module c2 (rst,in0,in1,out);

input rst;
input in0;
input in1;
output out;

// synopsys translate_off

reg out;

always @(rst or in0 or in1)
begin

if (rst)
   out = 0;
else if (in0 == in1)
   out = in0;

end

// synopsys translate_on

endmodule

网友:
不清楚,你设置开关干嘛?
  好像不完整会出锁存

网友:
“// synopsys translate_off” 和“// synopsys translate_on”之间的代码会被DC忽略掉.
always块中的组合逻辑形成锁存了!

楼主:
那有没有办法实现这个代码的功能呢?如果用逻辑门(与,或,非)来搭建这个功能模块,其他的模块例化这个模块,并在DC综合的时候用set_dont_touch c2, 这样还会被DC忽略吗?

网友:
你把// synopsys translate_off 和 // synopsys translate_on這二行刪除,
應該就可以綜合了.

楼主:
3ks楼上, 可以综合了,为什么去掉了// synopsys translate_off 和 // synopsys translate_on就能综合了呢?这两行对DC有什么作用呀?谢谢指教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两行就是综合指示语句,综合工具能够识别,然后根据指示进行综合

网友:
可以综合 但是可能会有锁存器之类的吧

网友:
if...else不完整,综合成锁存器了

网友:
楼上的那么有money,还这样灌水

网友:
LS还不是很多。。。。

网友:
DC主要用于ASIC综合,这个代码也玩ASIC么?

网友:
对综合不是太了解,能解释一下// synopsys translate_off 和 // synopsys translate_on语句的意思吗?

网友:
为什么lz写纯组合逻辑还要加rst信号呢?

网友:
latch的确是有的

网友:
代码风格有问题的

网友:
需要改进

网友:
写法不好会导致很多问题的

网友:
最好按照标准风格写

网友:
这种会减少很多麻烦

楼主:
hehe,这段代码是用于异步电路设计,所以需要产生锁存器

楼主:
代码主要用于异步电路,所以需要controller的reset

网友:
学习了……嗯,那两句在DC里是忽略两句中间的内容而不加以综合的意思吧!

网友:
大哥,你写反了。

// synopsys translate_on
// synopsys translate_off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组合逻辑不能忘写else

网友:
//synopsys translate_off 后DC不对直到_on内的verilog代码进行综合,所以当然得到的是空网表

网友:
else if (in0 == in1)
   out = in0;
后面最好再写上else执行语句
不然这样很不严谨

网友:
//synopsys translate_off 和 //synopsys translate_on 是配对使用的。一般用于屏蔽掉代码中不需要综合的代码段(如仿真报错用的代码)。综合器在遇到 //synopsys translate_off 命令后就会忽略掉之后所有的代码行直到遇见 //synopsys translate_on 为止

楼主:
谢谢给位指教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你让DC都注解掉了还让它综合什么?

网友(2010-07-01):
應該不會被合成 latch, 應該是一堆combinational 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