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程序

楼主(2010-05-21):
功能如下:当无时钟脉冲输入到控制器时,控制器就输出为“0”,只要由一个脉冲触发它时,则它的输出就是“1”,而且这个“1”是永远保持下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keyon is
port(en:in std_logic;

qut std_logic);

end entity keyon;
architecture one of keyon is
begin
process(en)
begin
if (en'event) and (en='1') then
q<='1';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one;
我的波形是全为高电平,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q初值为1

楼主:
q初值为1?怎么做?

网友:
在程序中加入复位信号,复位时把q置为低电平

网友:
module SR_Latch(in,rst,q);
input in;             // pulse signal input
input rst;           // output reset signal(high active)
output q;          // edge detection output. high active
always@(in or rst)
begin
     if( rst == 1'b1)
              q = #1 1'b0;
    else
              begin
                   if ( in == 1'b1)
                         q = #1 1'b1;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