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约束?

楼主(2010-05-22):
现在在使用xlilinx综合,synplify和ISE都可以做约束,有什么区别?
最终以那个为准?
还有综合的约束和布局布线的约束有什么区别?

网友:
synplify的約束功能比ISE要來的強大.
而且其結果可以直接傳給ISE做timing-driven Place and Route.
主要都是先用synplify來做電路合成,然後再用ISE做布局布線.
畢竟生產FPGA芯片的是XILINX,不是Synplify.

网友:
简单讲synplify提供合成的约束,ISE提供APR的约束,两个是在不同的阶段。
最终是以ISE为准。

网友(2011-08-14):
看来还是得用synplify,学习了一段时间xinlinx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