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整体仿真问题

楼主(2010-05-22):
SAR ADC采用分段电容结构,而且是差分形式的,请问如何对DAC和比较器进行整体仿真啊??我用的是AMS进行仿真,但不知道该如何加差分输入信号,还请高手指点一二~~不尽感激~!

楼主:
下图为DAC结构

楼主:
补充:上图所示的DAC高7位进行采样,如果共模电平为2.5V 的话,那么DAC与比较器整体仿真时(包括采样,保持,转换三个状态),该如何添加差分输入信号的激励???

楼主:
没人回复吗???GOD!~~

网友:
瞬态不行么

网友(2012-07-05):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7-12-08):
SAR ADC整体仿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