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 license 问题

楼主(2010-05-22):
运行了License以后,log file出现如下问题:
1:30:39 (lmgrd) License file(s): /home/ggzhuq/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1:30:39 (lmgrd) lmgrd tcp-port 27000
1:30:39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30:39 (lmgrd) Started snpslmd (internet tcp_port 32926 pid 8817)
[ggzhuq@qizhu ~]$  1:30:40 (snp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0.8.5.3 build 59306 i86_re3
01:30:40 (snpslmd) Synopsys Corporate Licensing (SCL) Release: version SCL_10.9.3
1:30:40 (snpslmd) Server started on qizhu for: SSS
1:30:40 (snpslmd)
1:30:40 (snpslm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
1:30:40 (snpslmd)
1:30:40 (snpslm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1:30:40 (lmgrd) snpslmd using TCP-port 32926
1:30:40 (snpslmd)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
snpslmd  CADABRA  EPIC  ISE-TCADd  TE_CATS  adalmd  anagram  archprod  avantd  chrysalisd  everest  hscd  innologd  la_dmon  leda  metasoftd  nassd  numeritchd  saber_dmn  sandwork  sigmacd slat  snpsOEM1  snpsOEM2  snpsOEM3  snpsOEM4  snpsOEM5  snpsOEM6  snpsOEM7  snpsOEM8  snpsOEM9 ssilmd  synopsysd  tmald  vcsd
01:30:41 (snpslmd) ------------------------------------------------------------------
01:30:41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01:30:41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01:30:41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01:30:41 (snpslmd) ------------------------------------------------------------------

license应该起来了吧?

在终端运行dv时有如下错误: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Vision ' because:
Error: Can't communicate with the license server. (SEC-12)

这是什么原因啊?那位大侠能否指导下,这里先行谢过了。(license验证已经通过)

网友:
licence没有启动成功吧,最后那都说了“INVALID”.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 这个可能是删掉其它feacture,会出现的吧,环境变量跟license都是完全按照论坛上的教程做的,感觉问题不会出在这里,会不是是系统配置有问题?

楼主:
没有人回复吗?最近是在很急,麻烦有知道的回复下,谢谢了!

网友(2010-06-27):
回复 网友B:

i meet the same question .

网友(2012-08-02):
Feature wrong,version is too new

网友(2013-04-03):
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3-09-14):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End dates have been modified.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FAILED!
我出现的错误是这样的,输出DC和DV都能进入dc_shell和图形化界面的DV,是不是依然不能使用,没有破解成功?求大牛帮忙!!!!!

网友(2014-10-23):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FAILED!   同问  采用 论坛上给的破解方法  下了好几个版本的license都这个提示

网友(2015-03-18):
    scl 11.9  +  最新软件, 也遇到这个问题,软件也不能启动。

   但是,scl 11.9 + 旧的软件,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2015-05-01):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同问?

网友:
i also have the same problem

网友(2015-06-24):
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synopsys_sea3.dat".
Report generated on 24-Jun-2015 (SCL_11.9)
---------------------------------------------------------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You have added 3 new features to this file.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Siteid: <No Site Id>, Server Hostid: 000c29991fc4, Issued on: N/A
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FAILED!
---------------------------------------------------------
This is an INVALID license file. You SHOULD NOT use this license file.
Please use the license file as received from Synopsys, Inc.

网友(2015-08-27):
同样遇该问题,求解

网友:
本版回帖需要审核,您的帖子将在通过审核后显示

网友(2015-12-17):
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2016-02-12):
I met the same issue (invalid fingerprint)

tested combination:

Centos7 + SCL 11.9 + newSynopsysLicMaker
Centos7 + SCL 11.5 + newSynopsysLicMaker

网友(2016-03-30):
I have the Same & problem, CENTOS7 + at The the SCL 11.9. Anyone Find the Solution?
My Support Person Told Me that We SHOULD Not the RUN SSSVERIFY the ON The License that We created. So, We Will try to Finish the install Today, Setup The Environment and See if it works.

网友(2016-07-29):
折腾了半天,发现scl11.9的死活不行,还了scl10.9.1就好了

网友(2016-10-07):
SECRET DATA 的20为数据中间不要有空格

网友C(2018-08-20):
08/20/2018 17:04:10 (snpslmd) ------------------------------------------------------------------
08/20/2018 17:04:10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08/20/2018 17:04:10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08/20/2018 17:04:10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08/20/2018 17:04:10 (snpslmd) 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08/20/2018 17:04:10 (snpslmd) Siteid: 19688, Server Hostid: 000c2958cfdf, Issued on: 12/28/2012
08/20/2018 17:04:10 (snpslmd) ------------------------------------------------------------------

我这个根本就没有说license是否有效,运行dc_shell直接就是
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吗?

网友(2020-08-20):
引用 网友C:
08/20/2018 17:04:10 (snpslmd) ------------------------------------------------------------------
08/ ...

在.bashrc中添加LM_LICENSE_FILE即可。

网友(2021-08-02):
还有人么,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