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弱问一个rail-to-rail的问题

楼主(2010-05-22):
小弟查了不少文献和书,发现rail-to-rail的OpAmp大多数是AB类的单端输出。请问各位大侠,为什么没有人做差分输出的rail-to-rail呢?如果要做,有什么文献可以推荐,或者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呢?谢谢您们啊!

楼主:
呃呃呃,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主要是要有共模反馈吧

楼主:
我感觉和共模反馈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差分的共模反馈使用起来并不麻烦,只要差分输出之间用电阻取中点电压即可,其实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接AB类输出,直接就差分输出,是否会有什么不妥?

网友:
没什么不妥的,不过要达到真正的r to r拆成两个单端输出还是好做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可以看看sansen讲的那本书,很经典~~

网友(2010-11-22):
当然可以不用AB类输出的,AB类输出是为了提高功率利用效率和输出摆幅的~~

网友:
这个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