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晶体振荡电路

楼主(2010-05-22):
用晶体振荡的电路产生信号,与电路的外接电阻电容有关吗

网友:
一般不会关注电容对频率的影响,因为实在是影响太小了

外接电阻是限制振幅的,电容微调频率,

网友:
why not? you can refer to the model of crystal, a cap in parallel with cap and inductor in series.

网友(2011-07-09):
回复 网友A:

    外接电阻是反馈电阻吗?还是减小晶振驱动的那个电阻?

网友:
当然有关系了,阻容谐振嘛

网友:
肯定有关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