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将多路信号转换成单路信号输出

楼主(2010-05-23):
如题所述

网友:
难道是所谓的并串转换?也要看你怎么转换了,单纯的并串还是很简单的吧。

网友:
应该是采用流水线操作

网友:
多种方式,如上位两位所说,
但你得有资源去做,比如你有两路数字,都按时钟速率变化,想做到一路去就不可能了,除非是使用DDR方式送到外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