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m 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5-23):
大家好,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quartus中的MegaWizard产生一个ROM,也在其中指定了mif文件,最后产生一些文件。请问,如何在VCS中对这个ROM进行仿真。请大家具体讲一下,如果有相关的文档推荐,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我没在VCS中用过,但在MODELSIM中用过,如果是前仿,好像将MIF文件放在仿真工程下就行,如果是后仿,ROM中已经用数据了,不需要MIF了

网友:
同意LS,我也用modelsim仿真过,把HEX或MIF放在工程目录下即可,

楼主:
是前仿,我把mif文件放在目录下,但是跑的时候,提示说没有找到.mif文件。明天去问一下FAE。

楼主:
我把mif文件改成hex文件就OK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生成的.v文件中.hex文件的路径一定要设置正确哦

网友:
前仿放到工程目录下即可

网友(2012-06-20):
回复 网友A:
我在rom.v里把路径设置成“./rom.mif”,rom.v与rom.mif是在同一个文件夹下。
可用VCS仿真时从rom里出来的数据时红色的。
我哪里弄错了,请教哈

网友:
用tb读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是内核通过BSR读取的,tb里就内核+BSR两个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C:

    rom.v里面有mif的路经,把他设置正确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在rom.v里把路径设置成“./rom.mif”,rom.v与rom.mif是在同一个文件夹下。
从一开始就这样,不过始终不出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