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怎么在cadence中添加smic018工艺库?

楼主(2010-05-23):
刚在simc官网下来个工艺库,我用spectre仿真,不知怎么把库添加到里面。希望各位大虾可以告知,谢谢~~

网友:
1. Select File --> New --> Library in Library manager.
2. Enter a library name and choose     Compile tech library      option

楼主:
怎么不行呢?我要添加的是仿真工艺库,这个好像是建立一个新库吧~~ 2# icdreamer

网友(2011-04-11):
打开library management,然后在菜单栏中找到library Path edit,在里面添加就ok了

网友:
打开cds.lib,在里面添加smic18的工艺库的路径

网友(2011-08-29):
其实网上很多视屏的,建议先看看再问

网友(2012-03-08):
在TOOLS里面有个PATH EDITOR 在里面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
用spice仿吧~多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吗?我怎么没检索到??我检索的是:“cadence中添加艺库”。能帮我发给连接吗?

网友:
你下的是完整的PDK,还是单单一个spice仿真用的lib啊?
前者的话,用Library path editor添加,或者直接编辑cds.lib
后者的话,在编辑网表的时候,model name填写正确,然后在启动ade的时候,手动添加库路径,或者hspice网表里面直接填写库路径

网友(2013-07-08):
http://ee.hawaii.edu/~garmire/ee693i/cadence/index.html
这篇文章可以解决

网友(2013-08-17):
在这里同问,坐等大神解答,大家一起顶起

网友(2014-04-11):
喂~~楼主你好~~能不能smic018_tech技术文件发给我啊~~谢谢啦~~我的QQ邮箱946106709@qq.com

网友(2014-07-23):
你好,smic018_tec能不能发我一份?1827557050@qq.com,万分感谢!论坛上很多cadence教程都用到了这个库,可是我没有,很苦恼,谢谢!

网友(2015-01-26):
楼主你好!能不能把smic018发我一份?我做毕设要用到这个,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先谢谢啦,我的QQ邮箱2451632792qq.com。万分感谢。

网友(2015-10-29):
楼主你好!能不能把smic018发我一份?最近学习模集用。。。我的QQ邮箱451125366@qq.com,谢谢~

网友(2016-03-07):
回复 网友B:

   通过上传工具将你的.scs文件直接上传到你的库文件里边,我当初就是这么弄得

网友:
可以详细一点么

网友:
需要信源

网友:
library management中,在菜单栏里找到library Path edit,添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