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的开发软件有哪些

楼主(2010-05-23):
各位大虾, 我想请问一下,开发xilinx的软件有哪些? 它们有没有保持指定reg不被优化的命令??

网友:
开发xilixnx?不就是只有它们自己的ISE吗?你还需要什么工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类似DC的dont_touch吗?

ISE下面有综合的XST,但具体是哪个语法不清楚了。
查command手册,看看ngcbuild, ngdbuild, map, par这些命令有没有相关选项。如果自己搞不定建议最好去xilinx的官网上咨询,下面两种途径都比较好用

1. 直接去forum.xilinx.com上发帖子,有专门的xilinx工程师以及广大使用xilinx的工程师朋友们回复的

2. 去xilinx官网注册webcase,会有专人负责你的邮件或者用电话回复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fpga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