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输出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05-23):
我看到很多说明书的输出电容的要求都是若干uF或更大,这里指的更大是说可以无限制大吗(至少100倍吧)?

如果是,那么说明更大的电容是不影响稳定性的,可是我算了下,比如TI的tps720xx,如果使用他规定的最小的1uF电容,那么在最重载情况下,负载电阻仅4欧左右,假设增益有个1000吧,那么GBW就有40M,这个怎么可能稳定呢?

难道是他的负载模型用的是电流源,负载电阻可视为很大?

网友:
问题是谁会用那么大的电容,钱多啊!

楼主:
且不说经济问题,就讨论技术问题嘛!
而且还真有说明书给出几uF到470uF的负载响应测试结果了
现在只讨论输出极点在输出情况下,在满载和挂最小电容时那么高的主极点怎么稳定

网友:
电容越大 电容ESR挺起的零点越大
可能会使高频极点进入带宽内,可能会引起不稳定

网友:
除了影响极点和稳定性,输出必须有足够的负载能力才行吧??

网友:
內部必須作補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对于任意负载电容都稳定的LDO在不同负载下主极点会变的,例如在轻载下或大电容下输出极点可能是主极点,而在重载或小电容下,内部极点(如调整管栅端极点)就成了主极点了。

网友:
这么大电容,启动起来都很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别绕到其他问题上嘛,现在就讨论怎么稳

网友(2017-03-31):
回复 网友C:

    说得很对 我最近正在研究一个这样的一个LDO,输出电容在200p以下的时候,主极点在内部,当输出电容大于1uf,主极点在外部。。。。。

网友(2023-11-08):
您好,请问您做出来了吗,我也遇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