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LDO的输出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05-23):
我看到很多说明书的输出电容的要求都是若干uF或更大,这里指的更大是说可以无限制大吗(至少100倍吧)?

如果是,那么说明更大的电容是不影响稳定性的,可是我算了下,比如TI的tps720xx,如果使用他规定的最小的1uF电容,那么在最重载情况下,负载电阻仅4欧左右,假设增益有个1000吧,那么GBW就有40M,这个怎么可能稳定呢?

难道是他的负载模型用的是电流源,负载电阻可视为很大?

网友:
这和电路系统有关,不能太大或太小,应该有一定范围

网友:
应该不是这样理解,这个电容是有一定范围

楼主:
那么一般最大最小差多少倍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您能有那么大的电容么?有的话 佩服

网友:
通常要靠電容的esr值造成的零點來補償

网友:
電容的esr值造成的零點?  这个不准吧,不是都拿vccs补吗?

网友(2010-12-08):
应该是有一限制的,而且稳定性和电容的ESR有关系

网友:
電容的選擇是一大學問學習一下

网友(2019-05-21):
LDO输出电容作用主要有3个:可以参考TI关于LDO工作原理及其补偿的说明。
1.输出电容的ESR提供一个零点,增加90°相位裕度,使电路稳定,同时扩展单位增益带宽,电容的ESR和容值需要挑选,要使零点落在单位增益带宽内才有效果;
2.减小输出电压过冲,也可以叫稳压,在负载电流突然增大时,电压过冲小;
3.提供大的输出极点,加速增益下降到0dB,使电路稳定。

TI关于LDO工作原理及其补偿的说明。

网友(2019-07-02):
楼主的计算有问题,如果负载只有4欧姆的话,环路增益肯定会受到影响,下降很多,远小于10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