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怎么仿晶体管输入输出曲线

楼主(2010-05-23):
想仿单个晶体管的输入输出曲线,即晶体管漏源电流与漏源电压的关系曲线,不知道怎么设计扫描参数,请高手指教!!!!!!!!!

网友:
建立原理图,栅极加一个适当的偏置,漏源间接一个直流电压源vdc,设置其DC voltage为一个变量,如vds,然后进入 ADE,  analysis------choose------DC---swee---design variab---填入vds及范围---OK,  回到ADE界面,outputs---to be saved---select on schematic, 在原理图上单击漏端选定,esc,回到ADE,运行。然后 results==direct plot里应该有IDS的数据了,如没有课在ADE界面下方outputs窗口双击保存的变量  选择plotted  就会运行完自动绘图了

网友:
最好还是下一点cadence的教程看看   论坛里很多的

网友(2010-07-30):
进行直流扫描就ok啦

网友(2010-12-20):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一下二楼的回复。
    不过很多时候,仿真的时候会因为软件的设置、电路的偏置。。。等一些容易忽略的小问题而导致仿真不能进行下去。
   这就需要你多在仿真的过程中积累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