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SOC架构问题

楼主(2010-05-24):
我的系统中SRAM不能用双口的,但又想DMA,如何是好?CPU只能等了。
大侠们给个建议。

网友:
一个口,还能怎样,肯定是cpu使用时候,dma不用,反之亦然

网友:
把系统sram分成几个block,然后cpu和DMA就可以同时访问不同的block了
因为sram一般物理上都是分成很多block的,你外面的wrapper做成几组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cpu和dma同时访问同一block,则需要有一个优先级

网友:
不同的物理block也不能同时访问,sram ip 物理接口只有一个

网友:
好帖子,学习了,顶一下………… 9# microeric

楼主:
我极力劝上司放弃DMA了。一下子轻松许多,连AMBA仲裁器都省略了。呵呵。

网友(2011-03-09):
仲裁一下嘛!

网友(2011-06-06):
頂,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1-07-28):
分成两个bank(就是2块),再把它们包起来,加上arbiter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很好的帖子。不错。

网友(2011-11-14):
可以设计一个流水总线,轮流访问

网友(2016-03-15):
回复 网友B:

    感谢!

网友(2018-09-07):
回复 楼主:

   时钟提频,cpu和dma交替访问,需要解决数据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