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c-verify lvs vdd&vss short

楼主(2010-05-24):
icc 问题请教,谢谢啦~
verify_pg_nets 验证没有问题。
verify_lvs 验证只有一个short,VDD,VSS短路,经常发现与ram打孔造成的,但具体位置超级难找,应该用什么方法找短路的位置?

0: Type:SHORT
Type Summary:SHORTS have been detected by LVS
Obj info:there are 2 nets short together. VSS(908038).VDD(908037)
Error ID :1332 Status:not fixed.
Bbox (0.0000 0.6900)(5241.5850 5241.7800)

找到了 ,有选项可查

网友:
可能是电源定义不准确吧

网友(2011-08-3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阿,求解答

网友:
Error browser 看 load Error Cell ,   --- >  short locatin ,

楼主(2011-11-01):
很久以前的帖子,有人发消息给我,把答案发上来吧。
verify_lvs -check_short_locator -check_open_locator
Error browser 看 load Error Cell ,   --- >  short locatin

网友(2014-05-15):
回复 网友A:

    Error browser 里找不到 load Error Cell 这个选项啊,我icc的是2012版的,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斑竹大大, Error browser 里找不到 load Error Cell 这个选项啊

网友(2023-03-10):
在Error Browser里再打开LVS看就好了,verify_lvs -check_short_locator之后Error Browser里会有更详细的信息包括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