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stro键盘输入无效问题再讨论

楼主(2010-05-24):
我的astro安装好了(2007.9 sp11),license也配置到位,环境变量也ok.在工作目录下运行astro后先是提示IPC SERVER failed,然后提示starting IPC SERVER(port 2100),最后提示starting IPC SERVER successfully,同时astro的图形界面也弹出来了。然后我用鼠标点击library,选择creat,弹出建库界面,在界面中用键盘输入任何内容无效。
在论坛上面看见有些朋友遇到同样问题,他们通过把linux语言切换到英文解决了,可是这一招对我无效。还有人说重新运行个终端,再次启动另一个astro,这招也对我无效。现在问题无法解决了,期待大家帮助。我的linux版本(RHEL 5.4),其他synopsys软件一切正常.

网友(2010-09-02):
有可能系统版本高了,象astro这样的旧版软件,推荐是用RHEL AS 4.6

网友:
和系统版本没有关系。你装的中文系统吧。
改成英文,起码你需要设置 LANG=en_US

网友(2010-11-17):
我在ubuntu上安装了Astro2007,也出现了键盘无效的情况,只要把输入法ibus关掉就可以了。
不过讨厌也就在这里,关掉或者打开输入法都要logout一次才生效,用了astro就不能输入中文了。。。
QQ,MSN都成了问题。。。

网友(2011-01-12):
输入法的问题,5.5是scim,这个在QT界面软件有问题的

网友(2011-07-11):
本人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按3楼的方法设置成功!

网友(2011-10-11):
回复 网友A:

请问该如何解决SCIM导致的问题啊

网友:
禁用输入法,或者安装其他输入法,如fcitx等

网友(2013-07-17):
回复 网友B:

感謝!!

网友(2014-03-27):
是这样的解决方法,我试过,对的

网友:
本人也设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