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的后仿真问题

楼主(2010-05-24):
我用的是modelsim6.5,还有ISE4.2进行的后仿,但是modelsim中总是出现这些错误,大家帮忙看下是什么意思。
** Error: (vsim-SDF-3250) D:/modeltech_6.5/examples/after_test/count.sdf(0):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ount_tb/count'.
** Error: (vsim-SDF-3894) : Errors occured in reading and resolving instances from compiled SDF file(s).
# ** Error: (vsim-SDF-3250) D:/modeltech_6.5/examples/after_test/count.sdf(0):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ount_tb/count'.

楼主:
错误又变了,变成了# ** Error: (vopt-2216)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ount' .
# ** Error: (vopt-1943) Command line SDF instance pathname "count_tb/count" cannot be resolved.

网友:
应该是你的SDF指定的仿真顶层的路径可能有问题,你看看你的tb顶层和SDF指定的是否一致?

网友:
应该是不只一处这种错误吧,应该好多吧,要是好多的话就是楼上哥们说的饿那种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是不是tb顶层的指定有问题吧!

网友:
还没有见到过呢

网友:
估计是路径错了,在重新选一下SDF路径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2013-11-06):
回复 楼主:

使用sdf的时候需要指定对应模块的实例化层次名,比如-sdftyp count_tb/count =“D:/modeltech_6.5/examples/after_test/count.sdf ”这样是重新定义综合内模块的层次化名,只需要指定综合顶层的就好了。
另外,sdf如果不修改的话,应该将netgen/par/整个文件拷入到modelsim当前工程目录下,注意要保持netgen/par文件结构,因为布线后得到的count.v里面是按照/netgen/par/count.sdf来访问sdf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