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验证问题

楼主(2010-05-25):
我的设计中使用了PLL,所以用PDIODE来隔离模拟和数字pad,但是LVS过不了,主要是bulk连接的是VSS,而我把PDIODE删掉后,用Pad filler连接后LVS没有问题,bulk的练接是VSSD,就可以了,请问大家是怎么回事呢?bulk在pad中如何找到呢?请大家帮忙,多谢了

网友:
应该是衬底多电位的,需要打label

网友(2010-09-20):
为什么看不到上面的回复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