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MOS和LDMOS是否可共存?

楼主(2010-05-25):
VDMOS和LDMOS是否可以集成在一起?VDMOS工艺和普通MOS工艺兼容吗?

楼主(2010-08-03):
如果VDMOS工艺可以兼容普通MOS器件,是否就可以让VDMOS器件和LDMOS器件共存?

网友(2010-11-03):
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中比较少见

网友A(2011-06-16):
这个比较难,因为VDMOS的D是在芯片背面,工艺上有很大的难度。
一般用LDMOS和CMOS集成,BCD工艺就是这样。

网友(2012-04-22):
可以的,主要看器件性能了,通常工艺是针对按需求优化

网友(2021-04-01):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难,因为VDMOS的D是在芯片背面,工艺上有很大的难度。
一般用LDMOS和CMOS集成,BCD工艺就是这样。 ...

这个比较难,因为VDMOS的D是在芯片背面,工艺上有很大的难度。
一般用LDMOS和CMOS集成,BCD工艺就是这样

=> YES

for   VDMOS + CMOS  =>  use multi die MCM package

网友(2023-08-29):
有收获,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