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SMIC双阱工艺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以前没用过双阱工艺,请问大家SMIC哪些工艺是双阱的?
SMIC eflash0.18u 中有Pwell,有人告诉我P阱要用逻辑操作生成,什么意思?
谢谢指点~~~

网友:
以前没用过双阱工艺,请问大家SMIC哪些工艺是双阱的?
SMIC eflash0.18u 中有Pwell,有人告诉我P阱要用逻辑操作生成,什么意思?
谢谢指点~~~
引用 楼主:

有人告诉我P阱要用逻辑操作生成,什么意思?

就是画版图时只画NWELL就OK了,PWELL=!NW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就直接把没做Nwell的地方当做Pwell,是吗?那版图层里的PWELL怎么用呢?不太懂
现在主要是想做双电源的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情况下,为了节省mask,pwell一般采用nwell的反版,具体是通过nwell注入后生长一层oxide,然后普注形成pwell。

网友(2025-05-03):
我来考古了,请问双电源版图怎么画呀,simc18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