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工艺角仿真

楼主(2010-05-25):
小弟没用,放了很多次工艺角仿真都过不了(图在9楼)

有哪位大侠出来谈下经验(工艺角仿真与经验有关吗)

网友:
请问你仿什么电路?

楼主:
仿折叠式共源共栅

网友:
你的spec是怎样的?
cascode op主要就是Gain,PM,GBW,SL,settle time,ICMR,output swing,offset...这些参数,在typical case下留足design margin, corner simulation基本都能过,就算有几个不过,微调就ok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不过和工艺还有关系吧?0.18um以下工艺角影响好像会比较大了,可能需要调一下管子尺寸。在一个范围内满足就可以了吧。一个折中问题啊

网友:
一般做工艺角的时候偏差控制在什么范围之内啊?

网友:
有个CORNER仿真那个功能的。

楼主:
上图,不同corner下的情况

网友:
恐怕是你电路本身的问题吧

楼主:
哪里的问题,求教

网友(2010-08-04):
corner下工作点不对,你有些管子在线性区。
另外你的电流分配似乎也有点问题,有什么目的吗?折叠的地方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