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晶振的输出波形

楼主(2010-05-25):
课题需要买晶振,了解到晶振输出波形主要有Sine,CMOS,TTL,HCMOS和Clipped Sine这几种,请问如果芯片datasheet上没有找到晶振输入波形的要求,应该选什么波形的晶振呢?可不可以通用?有些芯片对晶振输入要求是TTL或CMOS,那就只能选对应的咯?望高手指点,谢!

网友:
一般的晶振输出都是正弦波吧

网友:
应该看输入输出电平要求吧

楼主:
只看电平吗?那为什么有的要求只能是TTL或CMOS输入?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这几种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不一样的,看楼主的需求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2010-09-24):
还是要想办法弄清楚芯片对输入信号的要求。如果只是外接石英晶体,那就不存在TTL,CMO的说法。如果是外接有源晶振,那么可能还有TTL,CMOS信号之分。

网友(2010-10-31):
器件手册一定会有要求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的有源晶振输出信号都是5V左右正弦波(接近方波),由于各种IC内部有方向器整形,进入芯片内部即为方波。
无源晶振输出波形也为方波,电压幅度与内部电路电位有关,一般来说3.5V,或者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