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问题

楼主(2010-05-25):
我用assura 跑DRC结束的时候总会出现the specified run " 名字"in " 路径"is invalid.而且有些时候会出现failed to build VDB。cannot submit DRC run。

再问一个关于设计规则的问题,我现在用的是smic0.18的工艺库,有句规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latchup.guidance .3a:maximum spacefrom any point within source/drain region to the nearest pickup AA region inside the same well 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s.
跑DRC提示上面的错误,不知道该怎么修改版图。

网友: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you need to do a small change in the DRC rule file.First go to /RuleDecks/Assura/DRC, then open
"G-DF-MIXEDMODE_RFCMOS18-1.8V-3.3V-1P6M-MMC-Assura-drc-2.10-p1.rul" file -> go to the last line which is "load( "./DRC/G-DF-LOGIC18-1.8V-3.3V-1P6M-Assura-drc-memory.rul" )".
Instead of "./" you give the full path of the file. For example
"load( "/cad/umc_180/RuleDecks/Assura/DRC/G-DF-LOGIC18-1.8V-3.3V-1P6M-Assura-drc-memory.rul" )". Hope this will work.

楼主:
这位大侠你是在国外某论坛上看到的这些东西吧,我也看到了,只是看过以后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3# icdreamer

网友:
试过了,果然搞定了。

2# icdreamer

网友(2011-05-17):
回复 楼主:

    latchup.guidance .3a:maximum spacefrom any point within source/drain region to the nearest pickup AA region inside the same well 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s.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2-12-06):
我最近也遇到failed to build VDB。cannot submit DRC run。我解决方法是:在drc rule中include memory 将include相对路径改为绝对路径,OK

网友(2015-07-16):
latchup.guidance .3a:maximum spacefrom any point within source/drain region to the nearest pickup AA region inside the same well 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s.     这个从别的帖子看到是仿制栓锁效应的一个规则。我出现这个问题是由于NMOS衬底接地,我省事没有画衬底,多打了衬底就好了。希望有用

网友(2016-11-18):
遇到了这个问题,应该是衬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