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软件中模拟TLP测试

楼主(2010-05-25):
小弟在做ESD的模拟仿真,看别人的论文有TLP的模拟 ,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TLP是如何设置的。我现在做的仿真用的是各个仿真软件中用来模拟breakdown的方法,比如在medici中使用continue语句,或者在silvaco中curvetrace语句。请问这样做出来的仿真曲线和TLP模拟出来的曲线是一回事么?
    请问有没有大侠帮忙指导下,或者指出哪片论文或者哪本书里面有讲如何模拟TLP测试的!

网友A(2010-08-03):
要用一些其他的模型,我用的是sentaurus模拟的
程序跟breakdown差不多,稍微改改就可以了。
但是模拟出来跟实际测试记过也些偏差,但是趋势可以看出来

网友(2019-06-06):
引用 网友A:
要用一些其他的模型,我用的是sentaurus模拟的
程序跟breakdown差不多,稍微改改就可以了。
但是模拟出来跟 ...

大神,程序可以给我看一下不,我最近也在做TLP的ESD仿真,搞得焦头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