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门控时钟问题

楼主(2010-05-25):
DCM生成一个时钟后,如果要让时钟间歇性输出,
该怎么约束或编码呢?

网友:
就是一般的门控时钟啊

楼主:
能否具体点呢?就是我代码上该如何写呢?或者说是DCM本身就能产生一个门控时钟吗?

网友:
你看一下XILINX的原语,有那种带使能的,例如IBUFCS之类的(记不太清),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