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仿真全差分运放的slew rate??

楼主(2010-05-25):
电路应该怎么搭?阶跃信号应该怎么加??运放是folded cascade,开关电容共模反馈。谢谢

网友:
我也用到了,我现在是把全差分用vcvs转成单端电路,然后在进行sr仿真

网友:
另外,仿真sr时要用理想的共模负反馈,最好不要用开关电容的共模负反馈

网友:
大哥,CMFB会影响slew rate的哦,你用理想的还有什么玩的?

网友:
那看你op负载多大,op负载电容大还是你共模控制的电容大了,是其一。一般若是cmfb电容比负载电容大的话,我觉得这设计是不是就玩完了

楼主:
CMFB电容比负载小很多,等效到OP输出端大概是负载的0.03倍,全差分应该可以仿的吧,很多文章都直接用差动来访,但都没有说具体电路怎么搭,信号又怎么加

网友(2010-07-04):
差分运放电路如何加信号啊?

网友(2011-01-11):
如何用全差分vcvs转成单端电路

网友(2013-07-03):
回复 网友A:

  我最近也做了一个folded cascode op,也不太清楚如何用测SR。请问如何用VCVS 转换成单端呢  请指教

网友(2018-08-23):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