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摆幅偏置电路与运放的输入输出范围关系??

楼主(2010-05-25):
在设计运放的偏置电路时,很多都是设计成宽摆幅的电路,而且说这样可以使运放的输入输出范围增大。请问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偏置电路主要是提供运放正常工作所需要的偏置电压或者偏置电流,这个偏置电压或电流应该是稳定的呀,那么设计成宽摆幅的电路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不错  我答不上来  帮顶了

网友:
对于输入,提高输入共模的范围
对于输出是得到摆幅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求解释!

网友:
实际运放线性工作的时候差模输入是0阿,能否使所有管子工作在正常状态的只有共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没关系的吧。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的,
主要可能是LZ实践应用少,还不知道宽共模输入范围和宽摆幅输出的作用和意义。
比如有些运放只能在某些场合使用,
但是某类运放在什么场合都能使用,如果是用户的话,肯定选择后者

网友:
NMOS的 Vgd < Vt 才会在saturation region,
偏置电压就是NMOS的g,输出摆幅电压就是NMOS的d点电压,
LZ再想一想它们的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说得没错啊,gate偏置电压肯定要保证使得nmos(just for example),在其最大输入输出范围内都能工作在satuation region, 但是按照你说的意思,难道为了满足vgd<Vt ,这样Vgate偏置要随着变化??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固定值,该值可以满足最大最小情况的输出。。。

网友(2010-08-12):
晕,这个问题还有人在问

偏置电压相对于电源或者地,都应该是固定的。

但是有的偏置,会限制输出摆幅,
是因为输出电压在某个较小的范围内,该MOS管才能饱和。

但是有些偏置,可以允许摆幅更大些,
这种偏置就叫宽摆幅偏置。
其实很基本的东西

随便找本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2011-02-12):
楼主说的对,其实宽摆幅偏执就是为了在保证各管均饱和情况下,尽量节约电压消耗,流出余度给输出节点,增加输出摆幅。而且,运放工作时偏执电压是固定的。
但是,具体宽摆幅电流镜尺寸怎么调,需要注意什么?希望各位大虾给个意见。

网友(2011-07-18):
宽摆幅电路电路中的管子需要全部工作在饱和区吗?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围观下,我也不懂

网友:
没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呢 、

网友(2012-11-05):
偏置设置了工作点,但是输出可以在工作点上下摆动

网友(2013-05-08):
现在做毕业设计,遇到这个问题,想搞清楚究竟是为什么啊,谁能够再讲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