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位同步提取功能的帧同步系统设计

楼主(2010-05-26):
哪位大哥有相关资料啊,小弟做毕设用的,邮箱547913597@qq.com
没资料的说说对这命题的看法。

网友:
如果是串行的数据,那在里面置一串数字,如8位的010010000什么的,当检测到这个数字时,认为检测到帧头,为了避免原来的数据源里就存在这样的帧头产生干扰,如果有这样的数据,把最后一bit取反,相当于改动了个数据,对总体没有影响。

网友:
特殊的码序列
pn码,巴克码
做相关去检测

网友(2011-03-19):
数字通信时,一般以一定数目的码元组成一个个“字”或“句”,即组成一个个“帧”进行传输,因此帧同步信号的频率很容易由位同步信号经分频得出,但每个帧的开头和末尾时刻却无法由分频器的输出决定。为此,帧同步的任务就是要给出这个“开头”和“末尾”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