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 verilog中 for 的综合问题

楼主(2010-05-26):
reg [7:0] row1 [33:0]; // 34 byte RAM
reg [5:0] index;  // used as variable in shifting operation

for(index=0;index<34;index=index+1)
  row1[index] <= 8'b0;

如上,想请教下:
①该语句可综合吗?
②如果能综合的话会产生什么结构呢?
③还有就是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写法?

小菜的问题,期待大家赐教ing。。。

网友:
可以综合,实际上就是展平后综合,但是如果当你这个循环比较大的时候,软件综合就会比较的慢,而且不利于软件工具的优化,最好是直接调用MEGAFUNCTION,这样综合速度快,并且利于软件工具的优化。

网友:
有些软件可以综合,在synplify下这个综合会有错误提示的。。。

网友:
最好在rtl代码中不要用for语句,不然有的软件综合不了

网友:
什么软件能综合这种东西???

网友:
row1[0] <= 8'b0;
row1[1] <= 8'b0;
.....
row1[33] <= 8'b0;

but I think thesy should be put in a always block ....

网友:
这样综合没问题的,synlify也识别,就相当于展宽而已,节省了点代码量,
有些公司不推荐用非常用语句

网友:
quarter下就能综合。。。

网友:
FPGA好难学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可以综合
大胆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难学了,我才学了一年。跟着一个学长。
现在就在用FPGA写控制参加一些比赛呢。。。
呵呵,6月14号初赛成绩就出来了,希望有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