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DL导出的设置

楼主(2010-05-26):
请问下大家你们CDL导出时用的是Digital还是Analog?谢谢....

网友(2010-12-07):
一般是analog

网友(2011-06-10):
cdl导出总是会丢失很多信息
我觉得用analog artist模拟界面产生spice网表,然后用全局匹配替换的方式修改必要的device 模型

网友(2012-04-24):
analog 和digital 有什么区别呢,怎么两中情况下导出的文件lvs结果相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