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S求助

楼主(2010-05-26):
用cadence的assura跑LVS,结果电路器件和版图器件无法对应起来。工艺是smic0.18工艺文件。我感觉是binding.rul文件的有些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下,现在的binding.rul文件内容是:
c RESISTOR rndifsab
c N18           n18
c P18           p18
c N18           NPD
c N18           NPG
c P18           PL
c n33          n33
c p33           p33
c PNP18A4  pnp18
c PNP18A25 pnp18
c PNP18A100 pnp18
c PNP33A4 pnp33
c PNP33A25 pnp33
c PNP33A100 pnp33
c NPN18A4 npn18
c NPN18A25 npn18
c NPN18A100 npn18
c NPN33A4 npn33
c NPN33A25 npn33
c NPN33A100 npn33

再问一下这个句型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问题比较急,我在线等高手指点!多谢了

楼主:
刚刚解决了一些问题,发现有根线跟VDD短接了,mos管都可以认出来,只是BJT管都认不出来。以前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当时师兄说这个问题可以不管,如果谁能知道解决方案的请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上面都是下资料来的,解决问题的少

网友(2010-10-25):
看一看BJT的类型是否用错,以及netlist里面的参数

网友(2010-12-11):
这个需要仔细找

网友:
我没有见过这个句型

网友(2013-06-18):
没有这样句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