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ow-k 的材料会不会容易被ESD击穿

楼主(2010-05-26):
最近想到一个问题:45nm工艺下两根金属线之间的距离可以短到70nm的距离。而两线之间的的材料是low-k的,介电常数才2.55,非常多孔(porous)。在MM ESD下,这这两根线之间的电压可高达20~30V,当然时间很短,只有几纳秒到几十纳秒。这样会不会被击穿?

有人会说50A的厚氧管的栅极可最高承受高达超过10伏的瞬间电压,而栅极介质厚度才5nm。 但情况不同的是栅极介质是high-k的,很致密。那么多孔的low-k能有多大的抗ESD的能力呢?

网友:
这个是个好问题,我不是很清楚 呵呵
其实就我知道的45纳米的工艺下的数字电路 核心电压一般在1.1-0.9之间。内部不会出现20伏的的压降。
但是45纳米的模拟电路 我就不清楚了
貌似还不多啊,Berkeley的EE240也只有介绍90纳米的模拟电路设计

楼主:
这个是个好问题,我不是很清楚 呵呵
其实就我知道的45纳米的工艺下的数字电路 核心电压一般在1.1-0.9之间。内部不会出现20伏的的压降。
但是45纳米的模拟电路 我就不清楚了
貌似还不多啊,Berkeley的EE240也只有介 ...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不过你说的情况是在正常工作时候。在ESD情况下,电压上到20v以上很容易,不过时间比较短罢了。

网友:
没玩过这么深的工艺,但是我想第一级esd metal不用最小间距走线就可以了吧

楼主:
没玩过这么深的工艺,但是我想第一级esd metal不用最小间距走线就可以了吧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两根线是电源线,但分别连到不同的电源上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DRC 规则是允许两根不同的电源线挨着这么近的。如果在SOC上很多IP放在一起,难免不发生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我感觉 芯片内部的核心电压不太可能出现有瞬时20伏的压降。
如果这个是内部产生的,那是你电路设计有问题
如果是外部输入到内部的,那是你的ESD有问题。

楼主:
我感觉 芯片内部的核心电压不太可能出现有瞬时20伏的压降。
如果这个是内部产生的,那是你电路设计有问题
如果是外部输入到内部的,那是你的ESD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情况就是外部输入到内部的。一根线连到VDD1 pin, 一根线连到VDD2 pin。如果当ESD 从VDD1 打到VDD2 pin 时ESD 脉冲会顺着电源线传到芯片内部,如果VDD1 的电路面积不大,那么寄生电容也就小,ESD脉冲也就不会由此产生多少延迟。ESD保护电路在工作时的电阻有大概2欧姆,VDD1加上VDD2就有4欧姆。MM 模式下的电流到5A是很容易的。这样就有20V了。当然这段时间比较短,ESD保护电路还需要几纳秒的时间启动。我的问题就是这几纳秒的时间内20V会不会损坏内部?

网友:
哦  明白了 给你顶一下吧 这个问题我不清楚。问一问做材料和工艺的吧
我这方面还是太弱了 真是非常惭愧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MM模式? 7# analogmind

网友:
最近想到一个问题:45nm工艺下两根金属线之间的距离可以短到70nm的距离。而两线之间的的材料是low-k的,介电常数才2.55,非常多孔(porous)。在MM ESD下,这这两根线之间的电压可高达20~30V,当然时间很短,只有几纳 ...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确实提得好
金属线之间的ESD承受能力我还从没考虑过,我想采用low-k介质,金属之间的寄生电容会减小,那么金属之间的ESD承受能力应该也会减小吧。
5nm的栅氧厚度(high-k)可承受超过10伏的瞬间电压,low-k的应该不能承受这么高。
你有条件的话可以去做器件实测。

网友A:
我说的情况就是外部输入到内部的。一根线连到VDD1 pin, 一根线连到VDD2 pin。如果当ESD 从VDD1 打到VDD2 pin 时ESD 脉冲会顺着电源线传到芯片内部,如果VDD1 的电路面积不大,那么寄生电容也就小,ESD脉冲也就不 ...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考虑到VDD to VDD的测试模式,我想电源总线足够宽,你不必担心金属与金属之间被ESD打坏。要坏应该也是内部电路或者ESD保护器件坏了。从一个VDD to 另一个VDD,就ESD器件来说,一般要经过一个Power clamp ESD Device,再经过一个二极管。一般接电源pin的电路至少是两个管子(一个PMOS一个NMOS)叠在一起的(或者是很大的MOS电容),所以电源pin端对内核电路端的结击穿电压还是没那么容易被击穿的,也就是说ESD器件还是会先开启泄放ESD电流,当然ESD大电流在开启电阻上的压降太高肯定会有击穿内核电路的危险,所以既然你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必须尽量减小ESD通路上的电阻,比如加宽金属,优化ESD防护器件的开启电阻或者采用多条ESD路径。
至于几纳秒的时间内20V会不会损坏内部电路很难说,不同的工艺,不同的内核电路结构以及ESD器件的性能都会有不同的结果。去测试下MM ESD,看能过多少V。

网友:
看看ESD layout 规则,看看能不能搞70um呢

楼主:
大哥,45nm纳米的工艺啊,得多少大的面子别人才帮你做啊。。。。。除非是柯教授他老人家。。。

网友:
大哥,45nm纳米的工艺啊,得多少大的面子别人才帮你做啊。。。。。除非是柯教授他老人家。。。
引用 网友C:

呵呵,还以为你手头有芯片呢
说不定也有机会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线一般来说会是宽金属,其间距离要比最小间距大。
但确实有可能有极端情况出现,或许有DRC规则规避这样的问题:譬如直接从PAD接入的金属线之间距离得才用一个非最小值。

网友:
45nm的工艺.....太遥远了,对于analog来讲。

楼主:
最近看了一下TSMC的文档,low-k的击穿问题在45nm中应该问题不大。
TSMC做low-k的TDDB测试用的是20~30V的脉冲电压和70nm的线间距,失效时间应该在毫秒级。所以对于纳秒级的ESD脉冲来说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对32nm以后的工艺,这可能会是个问题,那时的k会降到接近2.0的程度。

网友:
ESD设计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难点啊。

网友:
12楼的,你说,“当然ESD大电流在开启电阻上的压降太高肯定会有击穿内核电路的危险”,想问下,大电阻不就是为了让ESD电流迅速减小么,相当于断路啦,这样不就不会打到内部芯片了么?是不是你说反了?

网友:
Yes, a good ESD should keep that from happening.

我感觉 芯片内部的核心电压不太可能出现有瞬时20伏的压降。
如果这个是内部产生的,那是你电路设计有问题
如果是外部输入到内部的,那是你的ESD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网友:
最近看了一下TSMC的文档,low-k的击穿问题在45nm中应该问题不大。
TSMC做low-k的TDDB测试用的是20~30V的脉冲电压和70nm的线间距,失效时间应该在毫秒级。所以对于纳秒级的ESD脉冲来说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对32nm以后的 ...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

网友:
12楼的,你说,“当然ESD大电流在开启电阻上的压降太高肯定会有击穿内核电路的危险”,想问下,大电阻不就是为了让ESD电流迅速减小么,相当于断路啦,这样不就不会打到内部芯片了么?是不是你说反了?
引用 网友D:

无论是Transient trigger 还是broken down的power clamp,都有一定的导通电阻,这会产生一个导通压降。越小的power clamp,导通电阻越大,同样esd电流情况下产生的压降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