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AC问题

楼主(2010-05-26):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14bit(5+9分段电流舵结构)DAC,电流源用的是NMOS,cascode结构,DAC整体结构就是锁存+限幅电路+电流阵列+偏置。

在前端仿真时,加入管壳寄生参数(用Q3D提取出的网表),低频点上(时钟400M,信号40M时)的SFDR值始终满足不了要求,比指标差近10个dB,而不加管壳的情况下,SFDR值比指标高出十多个dB,请问这种情况如何改进呢?

网友:
你的FSDR居然能在20个DB上下波动,可见你的指标订的还是比较折中的
其实FSDR主要关心你输出点的输出阻抗和 寄生电容啦
这如果不加寄生参数,性能肯定会好得多。考虑他们时,因为输出端的寄生电容会使得你的输出极点大大减小。

这样你的.......
最好能把输出阻抗再想办法增加增加,如果电压足够,可以加成三级折叠。
对了,你的静态参数怎么样??是否有加校准电路,你的DA的数字信号时怎么加的,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无杂讯动态范围。
还有一个蛮有兴趣,你的分段 5+9是5是thermal code  + 9 的 thermal code 么?那么你的版图该多大啊???
抑或你的低九位是二进制??那你的最低位管子该多小啊??迷惑

楼主:
回2楼:
我这里用的是1.8V的电源,用三级折叠增加阻抗的方法,裕度不够啊。
SFDR的指标不仅和输出阻抗有关吧?

静态参数现在还没有怎么关注,现在主要关注的是SFDR这个指标。电路中没有校准电路,分段高五位是温度计码,低9位是二进制码。
你说的DA的数字信号的输入方法也会影响到无杂散动态范围,是个什么原理?可否详细说下?
我加的时候就是用调用veriloga的ADC代码,降理想的正弦信号离散,再经过温度译码模块(也用veriloga代码写成),最后经过一级理想D触发器同步后再送入DAC模块。

网友:
在DA的负载确定的时候,DA的FSDR主要是用输出阻抗决定的。
但是不能说全部是由这个决定的。
在分析静态参数的时候,DA输出的非理想性被转为量化噪声,这种量化噪声实际上在做DFT的时候也被认为是噪声,从而影响DA的SNR(这个实际上和FSDR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我上面说的也是DA的信噪比与INL DNL 有关的原因。你的静态参数做的越好,你的无杂范围越接近理论最大值。
言归正传:当静态参数,输出的负载确定以后,你的FSDR主要由你的输出阻抗决定。你的输出频率太高以后,电流会从寄生电容流到地。这样实际负载上的电流会变小。从而影响你的波形。在频普里面的表现为SNR变大,SFDR也相应变大。就这么简单啊呵呵 看看ALLEN的书吧

网友:
楼上的,你说的都是教科书上的回答,特别是你把别人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而且我肯定你没有真做过400MHz
以上的DAC。楼主说的是SSN电源噪声,形成了distortion造成的杂散,杂散和SNR根本就没有多大关系。
不要相信教科书和论文,90%的高速DAC设计资料包括国际上的论文都没有切入重点,真有那么好做现在ADI的
14为的DAC,SFDR都才只能做到50dBc左右,特殊工艺的产品做到60dBc都顶天了

照书上讲的,照现在论文上讲的,早该上100dBc了。

网友:
楼上的,你说的都是教科书上的回答,特别是你把别人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而且我肯定你没有真做过400MHz
以上的DAC。楼主说的是SSN电源噪声,形成了distortion造成的杂散,杂散和SNR根本就没有多大关系。
不要相信教 ...
引用 网友A:

高速14bit DAC的SFDR 才50dB啊?
不会这么差吧,如果那样的话,做14bit就没有意义了,跟10bit或8bit差不多效果
根据我以前碰到的情况,觉得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比如以前使用的AD9857,好像是个14bit/200M的DAC,用来做过ADC测试的信号源
DAC输出的SFDR是与输出信号频率有关的,比如200M clk输出1M信号,那么SFDR会很好,但当输出接近Nyquist频率时,SFDR就不要指望了
还有一点是关于测试,
(1)对于DAC输出信号是进行滤波后再用频谱分析仪看输出频谱,
在这种情况下,频率包含了DAC output step的信号能量,看filter的阶数和带宽
(2)对DAC 输出信号进行采样,再FFT分析
通常做simulation时会这样做,那么这是个电路输出settle的问题
关于楼主遇到的情况,我觉得是第二种情况
通常电路带上了package model后,loading会变大,那么自然settle会变慢
还有就是会引入电感,电感在信号传输响应step信号会有一些ring,这个可能需要去看一下

其实我也没怎么做过DAC,仅仅是好久以前做的8bit DAC
随便说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对,你也可以查查ADI的SFDR指标,不止是AD9857,更新的AD9957都没有超过60dBc(Nyquist输出附近),还有宽带全频带输出50多dBc的杂散已经很不错了,国内都还没有能达到这个水平的产品。

网友:
楼主,我们做的情况差不多,我也很迷惑。可以加我QQ我们讨论一下~~~

网友:
我的QQ:744733145,请注明DAC

楼主:
网络刚刚修好,不好意思
谢谢楼上的几位哈。
以前觉得DAC好做呢,可是感觉远非如此啊。
尝试过修改编码方式,没什么改进。
将电流源用理想DC源代替,可以达到要求,难道这是阻抗不够么?
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期待达人的指教,也盼望各位的交流。

注:现在做的这个版本是没有校正的。

网友:
不是以上 说的阻抗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FSDR居然能在20个DB上下波动,可见你的指标订的还是比较折中的
其实FSDR主要关心你输出点的输出阻抗和 寄生电容啦
这如果不加寄生参数,性能肯定会好得多。考虑他们时,因为输出端的寄生电容会使得你的输出极点大大减小。

这样你的.......
最好能把输出阻抗再想办法增加增加,如果电压足够,可以加成三级折叠。
对了,你的静态参数怎么样??是否有加校准电路,你的DA的数字信号时怎么加的,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无杂讯动态范围。
还有一个蛮有兴趣,你的分段 5+9是5是thermal code  + 9 的 thermal code 么?那么你的版图该多大啊???
抑或你的低九位是二进制??那你的最低位管子该多小啊??迷惑 :):)

网友(2010-09-20):
你的FSDR居然能在20个DB上下波动,可见你的指标订的还是比较折中的
其实FSDR主要关心你输出点的输出阻抗和 寄生电容啦
这如果不加寄生参数,性能肯定会好得多。考虑他们时,因为输出端的寄生电容会使得你的输 ...
引用 网友C:

还刷??

网友(2015-11-10):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最近也在做dac  我的服务器上没有cds 所以我用方波(依次分频) 让输入从000000000到1111111111  但是发现 仿真时间很长  用了9h   你测试时用verilog综合的adc 那仿真时用的时间长不长?谢谢

网友(2016-03-21):
你好 我也在做DAC  能不能加个qq 交流一下 954499521

网友(2022-07-05):
引用 楼主:
网络刚刚修好,不好意思
谢谢楼上的几位哈。
以前觉得DAC好做呢,可是感觉远非如此啊。

楼主最后做成了吗,当初是采用何种方式提升增益的呢

网友D(2023-03-08):
这个分段的选择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2024-07-09):
引用 网友D:
这个分段的选择有什么依据吗?

A 12-Bit Intrinsic Accuracy High-Speed CMOS DAC这篇里面的参考论文可以找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