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这个电容的用法(在PLL中)有图。

楼主(2010-05-26):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C1到底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大家都会在这里加一个电容

网友:
From the view point of current mirror, this cap is necessary to stable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current mirror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说用来稳定VBN和VBP的吗?

楼主:
那还有别的作用麽?

网友:
Improve PSRR in higher Freqency. 高频的时候,你可以把电容看做是一个电阻,如果电源有波动,那么这个电容能保持上面两个管子的VGS基本不变,从而保证输出电流不变.

网友:
跟RAZAVI中带隙基准中噪声一节中讲的有点类似
用来稳定VB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