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如何进行RF仿真

楼主(2010-05-26):
在使用HSPIC2006,2009中调用里面所包含的RF example,无法仿真,各路大侠可知否?

另一个问题在hspice中怎么添加或者替换工艺库,如.18,  .25

谢谢!!

楼主:
我可以进行hspice AC,DC仿真,但是一旦运行RF就说错误,或者运行后没生成文件

网友:
great to be here.

网友:
我也出现类似的问题,难道还有hspiceRF单独的安装程序?
第二个问题:只要在网表netlist中加入.lib或者.include语句指到相应库放置的路径上即可。一般工艺文件会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