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edk时发现license过期了,怎么办?

楼主(2010-05-27):
启动edk时发现license过期了,但是貌似还能用,哪有最新的破解文件?

WARNING:EDK:2842 - Your license for 'ISE' expires in -27 days.
WARNING:EDK:2842 - Your license for 'XPS' expires in -27 days.
WARNING:EDK:2842 - Your license for 'SDK' expires in -27 days.

ise  implement design 时 出现
WARNING:Security:42 - Your license support version '2010.04' for ISE expires in -27 days.

网友:
同问,请高手们帮帮忙吧

网友:
虽过期,应只是无法更新软件,其他功能应该还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能先用着了,现在网上都是要钱的

网友:
没关系的 功能正常 只是不能更新而已

网友(2010-08-24):
o,i got it.

网友(2010-12-03):
WARNING:EDK:2842 - Your license for 'ISE' expires in -217 days.
WARNING:EDK:2842 - Your license for 'XPS' expires in -217 days.
WARNING:EDK:2842 - Your license for 'SDK' expires in -217 days.

我的也过期了,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2011-03-06):
试一试把你电脑的系统时间往前调几天,这样或许就又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