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0-05-27):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什么是one-hot,请举个代码的例子说明一下;
2.分布式RAM和块RAM有什么区别?

网友:
one-hot,码组中只有一个1的编码。

分布式RAM使用LC单元中的REGITER作为存储单元
块RAM式内部硬件嵌入的RAM块。

网友:
二楼用ALTERA。

网友:
one-hot是指状态机编码时,每个状态中只有一个1.
举个例子:0001
             0010
             0100
             1000

分布式RAM和块RAM的定义在ALTERA和XILINX的器件USER GUIDE中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本来想写PPU或者FPU还是LE什么的!
没想到被你洞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