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两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楼主(2010-05-27):
gain boost opamp的带宽需要比主opamp的带宽大么?

全差分opamp中共模带宽需要比差模带宽大么?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顶~~

网友:
这两个都需要!!

网友:
第一个不需要,具体可参考附件中的文章。
第二个一般的应用都是需要满足的。

The CMOS gain-boosting technique.pdf

楼主:
第一个不需要,具体可参考附件中的文章。
第二个一般的应用都是需要满足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
正好看到了这篇paper

网友(2011-02-09):
研究研究~~

网友:
顶顶叮叮当当

网友:
第一个问题看那篇1990年经典的文章

A Fast-Settling CMOS Op.PDF (524.05 KB , 下载次数: 7 )

网友:
第一个问题应该可参考那篇经典的gain-boosting op-amp论文。
第二个问题:全差分opamp中共模带宽需要比差模带宽大么?
在看过的文章中下面两种观点都有人提到:1. 共模带宽要比差模带宽大或接近;2.共模带宽可以比差模小,但不能太小。
对于Switched-capacitor ckt,个人更倾向于第二个观点:共模带宽可以比差模的小,但不能太小。
理由:SC settling accuracy是由差模带宽及增益等决定;而共模带宽主要用于CM也即工作点的建立,因此只要CM最后可以稳定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精度就OK。而CM settling accuracy一般要求没有DM settling accuracy那么严格。而且一般CM gain也会比DM gain来的小一些。

对于Contious-time ckt可能会与SC ckt考虑的不一样,由于个人接触CT的blocks比较少,具体的细节考量就不太清楚了!

以上供简单参考!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详细啊,SC共模带宽比差模小这种我仿过,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sharing.